请教个问题!

楼主(2009-12-21):
在没有PCB布线图的情况下,供电和时钟类好找,Hub类的也好找,但是查找低电压类信号个人感觉不是很好找,除非该类型的主板摸得很多,
但是市面上主板的种类还是分多的,大家在维修时有没有什么高招?

网友:
可以找一些相近的主板比试着找

网友:
我对比过不同品牌的主板,区别是比较大的,我们在公司里面维修是都有PDF的电路图和PCB的走线图,维修起来很有意思,可以很好的分析。基本上没有修不好的板,除非PCB断线或掉PIN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