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cn700mf-hp主板不开机

楼主(2009-12-21):
我手上客户送来了7cn700mf-hp主板,这是技嘉给HP代工的一块主板,现在问题是不开机,有时你通上一会不知怎么的你一点就给开了跑C1 ,可是你再关机,再开机可怎么也就开不起了,真郁闷!!!!!开关针上有5v的电压,IO有5v供电,给点思路!!!!!!!!!!

网友:
用测试灯看看是不是CPU座虚焊了。

网友:
32.768 时钟的事

网友:
换个IO试一下,或者量一下晶振是不是起振了.

网友:
CPU可能没跑马,这是什么CPU呀,好像是VIA出的吧

网友:
谢谢各位,那块主板OK了,问题在32.768晶振上,还有IO虚焊了,已经修好了

网友:
有没搞错,,,LZ灌水啊。。。发了俩次哦。。   到底是哪个问题。  一般晶振的使用寿命都在3年以上的。。应该只是I/O虚汗的问题。

网友:
是晶振,发现他摔过,不是灌水!!!!只是之前没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