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维修一例

楼主(2009-12-21):
技嘉845,自动上电,代码FF。换IO(IT 8712FS -GXS)OK,点亮,但是键盘不能用。测键盘供电正常,摘排容依旧。
IO是用风枪吹上的。四边托加锡焊,至此全板修复。嘿嘿,原来我的焊工还是那么差

网友:
呵呵,换I/O找我

网友:
焊前清洗一下,比较好。要多放焊药。

网友:
呵呵,加助焊膏,压着吹,才不虚

网友:
我都是用拖焊的方法,这样就不会虚焊了。

网友:
最好吹了后再拖一下,我修过一个换IO用了没多久才出现虚了的,最后还是拖了到现在也没再出问题,不要太相信风枪,毕竟IO的脚太多。

网友:
使用风枪需要掌握温度和风速吗,不然会虚焊

网友:
搞维修焊工很重要,努力练习中

网友:
在好好的检查下,用表都测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