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F4TS主板,诊断卡TRDY灯IRDY灯FRAME灯不亮,不知为什么?

楼主(2009-12-21):
一块昂达NF4TS主板,诊断卡3.3v;5v;12v灯亮;TRDY灯,IRDY灯及FRAME灯不亮,数码管不显。检查板上靠近24针电源插座处两个6.3V1500uf电容鼓包,更换后,诊断卡依然如故。请广大朋友指点。

网友:
那现在主板能不能显示?

网友:
看看北桥供电有没有,

网友:
你先测一下所有供电 时钟再说,不会测就去看看饼哥发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