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 USB口不好用

楼主(2009-12-21):
客户送修一联想旭日150笔记本 故障时USB口不好用,测量有5V。插上U盘后D+有2V电压,进系统在设备管理器里看USB控制器正常。郁闷的是插上一PCM转USB卡可检测到多了2个USB控制器 插上U盘或鼠标仍然不认设备。恳请大侠们指点1  2.

网友:
这种情况先查USB供电。。再查信号。。如果供电没问题的话。那就是南桥了。

网友:
这个好像华硕的机器也有同样的故障.没搞过.

网友:
没有碰到过,换南桥试试。

网友:
一般就是南桥的问题烙 先换南桥看看吧 一般这样就能搞定

网友:
如果没有5V,自己接个线可以搞定哦!

网友:
芯片组驱动重新安装一下看看;如果你的u口都是一样的故障的话,那就要考虑南桥了。

网友:
是不是BIOS里没打开啊。与南桥间经过的电感有不良的。。。

网友:
打USB DATA- DATA+的对地阻值
现在市面上的PC卡的转USB需要额外提供5V供电,可以从板上不能用的USB口引线过来,买PC卡时会附送的。一般来说,就算南桥的USB控制部分坏了,用PC卡转USB也不会受影响的

网友:
卡上的供电线接上了,光驱好像也是转换成USB的吧,光驱插上后会在屏幕右下角出现USB设备插入的标志 并且光驱是好用的  所以我感觉南桥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吧?

网友:
另外USB 上DATA+与DATA-对地阻值已经测量过了
是600左右

网友:
南桥问题的多

网友:
2楼和7楼说的很有道理       最好先打一下AD线  正常是500到700     不行就做南桥

网友:
USB设备直接受南桥控制,不接设备有5V,接了设备就变2V了,一般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最好先仔细查供电 信号等信息。南桥慎做。

网友:
我的USB接口也有点问题。遇到开管灯时,镇流器卡卡响,USB外设掉电。

网友:
类似这种故障以前遇到过,换过南桥就可以了,楼主不妨试试

网友:
我的机器类似这种故障重做南桥后OK

网友:
这种情况先查USB供电。再查信号。如果供电没问题的话。那就是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