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66.915维修一列

楼主(2009-12-21):
客户说他的机子用着死机后重开机就没显示了,有复位没显示,开始以为是北桥坏了 因为以前人家修过北桥.我换一个北桥开机试还是一样,后来把BIOS拆下来想写BIOS但是BIOS心片已经坏了,换了一个BIOS后就OK了,呵呵....  还有这个915的BIOS 我试过OK的

网友:
不错,记下了,以后碰到这样的问题就不会走弯路了。

网友:
我修的海尔W66也是不开机,能触发,电流从0.06跳变到0.08就不动了,有3V,5V待机,开关键有19V电压跳变。谁能告诉我咋回事?谢谢!!!

网友:
W66  这款机器大家一定要精通  每一个电压!~  信号线   这几天在整理供电信号流程发给大家 好多机器都用这款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