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了几天的问题终于解开了

楼主(2009-12-21):
前两天在一个单位修电脑,遇到的问题

该机装了两个独立网卡,一个接内网,一外接外网,要上什么网就启用什么网卡,有一天,内网维护,(省里搞的)当天内网全部上不去一会,等内网能上了,有一台机子,一进内网就死机,(晕了,该机刚装个系统)。在那晕呀晕。后来把内外网调换一下,好了,内网、外网都正常上,过了两天,又有一台机子成这样了,那就好办了,直接换,也好了,重启下,网卡连不上了,出现小X号了,网卡坏,过两天,前一台机子也出现同样问题,换网卡,搞定

原来网卡也能这样坏

网友:
我还是看不懂,怎么坏?你说重启就坏?

网友:
我还见过网卡坏了导致局域网内别的机器死机的

网友:
呵呵 说的有点乱 本人的理解是网卡坏了的表现是上网就死机  不上网什么都没有问题

网友:
不知道描述的是什么问题···
  楼主可以说清楚点吗、

网友:
维修网络一般都要先PING网卡

网友(2010-01-30):
LZ。我看得更晕

网友:
这有什么好晕的

网友:
对啊。Ping一下网卡就知道是不是它坏了。

网友:
LZ是喝高了发的帖吧,怎么看着晕啊!

网友:
痛苦的看完了楼主的文章,终于, 还是不懂在说什么. ---- 学好语文和英文, 这是最基本的两项功课

网友:
买的是假网卡吧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有的人就能看懂呢?这好像是个问题。。。。。

我该学什么是我的事,为了那两个下载分你这样说觉得有意思吗?

网友:
各位前辈,俺不是高手,希望你们说点好听的,我相信当我也成高手的时候...................

网友(2010-03-04):
用ipconfig命令查看下

网友(2010-04-07):
网卡的质量不行.就是这样坏.有时一机的网卡坏了.引起局域网都上不得网也是常见的.

网友:
那只有换网卡了,建议买个做工好一点的网卡~

网友:
兄弟,压力是动力!新手上路

网友:
高手啊.....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样奇怪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