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 945主板 假负载正常,上CPU不开

楼主(2009-12-21):
一块双敏主板,上假负载CPU电压正常。。。上真CPU的时候。。开机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此板是修过的,换过电容。。这种问题应是什么问题呀。。假负载测试正常呀。

网友:
供电负载能力不行。还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先换CPU供电的电源IC

网友:
那应该上CPU以后。。瞬间电流过大引起电源IC保护。。导致停机。谢谢楼上哥哥。

网友:
100%CPU供电场效应管坏了。

网友:
是ic电源保护 还是电源电源保护?

网友:
武汉浪子版主是一语就给楼主说了呀,呵呵,查下VID信号吧,还有就是换电源IC。都是简单问题了,呵呵,现在发现自己修板快两年了,也是高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