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显示器问题

楼主(2009-12-21):
前天修一显示器 AOC 型号c776+ 指示灯闪 ,发现电源管坏换上后 不一会烧掉了,以为电源管小了找个大的换上后任然烧掉了。大侠来讨论下如何修理,现在显示器还在我这里。
显示器

网友:
电源管烧了的电源,同进也要查电源IC

网友:
查烧管的原因啊 。 没查原因 , 讲什么都没用。

网友:
电源灯闪说明电路负载有短路,先把负载修好在修电源。看看Q403有没有坏。注意这个电源一坏要烧一大片元件的----KA3842的外围。

网友:
你说的电源管是开关电源的电源管?这个坏了还能闪绿灯?行管吧?是行管的话就要补焊高压包,AOC的烧行管绝大部分都是高压包的引脚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