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家悦的品牌电脑。配置不错。玩抢滩登陆2006的时候卡屏

楼主(2009-12-21):
有一个联想家悦的品牌电脑。配置不错。玩抢滩登陆2006的时候卡屏 !
显卡驱动我也卸载了。装的是联想官网上的驱动,病毒没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另有一个奇怪现象是装系统的时候(Ghost)在驱动装完后的windows安装程序时突然黑屏了。。然后我就没管它。。动了动VGA线。。估摸着装完后就自动重启了。。又显示了 。不知道是我的哪个地方出错了。。希望各位高手帮帮我这个小菜鸟。。谢谢了!

网友:
全格式华。。换个好的系统盘。浩海。深度。

网友:
换个好的系统盘。浩海。深度。真不知他们好在哪

网友:
这年头都用WINDOS7了       挺不错的

网友:
这个情况和系统的关系大么?

网友:
如果确定软件没问题的话,我想应该是显卡坏的可能性要占80%了,不行就换个显卡试试,这是一般的维修员都应该想到的问题,修这种问题应该不算什么难事。

网友:
估计显卡的事
同意楼上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