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承运 W726T,按开关键后待机电流由0.07A掉到0.01A,

楼主(2009-12-21):
神州承运 W726T,偶尔能点亮一次,不能点亮的时候按开机键后,待机电流由0.07A掉到o.o1A,测主板,待机3V,5V消失。应该是保护了吧。已经做过南桥,加焊过开机芯片,测到与PCI芯片相连的电容对地阻值只有24.会不会是该芯片坏了?

网友:
看现象应该是还要考虑南桥

网友:
你看看主供电吧

网友:
换一个开机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