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唯冠代工方正FH770-KD机型的怪病怎么修啊

楼主(2009-12-21):
我这里有两台方正FH770-KD的显示器,两个故障一样,一个拆开后检测,发现行管C5387击穿,同时G1栅极整流二极管D715烧为两截,引脚烧黑,更换以上损坏元件后,加电指示灯亮,但无高压。检查电源电路各输出均正常,测行管B极为0V,C极为212V,顺行管基极检查,发现行推动根本没工作,断开IC601 STV9118的26脚外围电路测该引脚电压为0V,表明没有输出行激励信号,试换9118后加电听到又叭一声打火还是没有亮指示灯还是亮还是没有高压是不是高压包坏了造成这些原件损坏,还是哪里有问题了????????

网友:
叭一声,打火-----    一般是高压包的线上的灰太多。有击穿的地方。 隔离这个高压线和其他线的距离。

网友:
我告诉你,肯定是高压包坏了!!!(击穿了!!!!)  ......!!!!

网友:
范是打火,又烧什么东西的,都是包。

网友:
屡烧行管其他都整过后,就大多都是包的问题了

网友:
我修过一个15的。
烧G1整流管。
换,又烧。再换,再烧。
换包,叭。
再换,这回是CPU和78L05
这机器的CPU供电那78L05要换成大的7805

网友:
是华冠代工的,这个机子的通病--------高压包的问题。

网友:
修过一台AOC776的,二修机,原修理人员连续烧了几个行管和一片STV6888,转到我这后查外围没有发现损坏元件,试换行管和STV6888,上电听到“叭”一声,行管和STV6888又烧了,后代换高压包和上述两个元件,问题才得以解决,供你参考!

网友:
从行管和G1整流管损坏来看,是高压包

网友:
我去年修这这个机型,故障跟你这完全一样,是高压包坏了,引起烧毁行管,打火时击穿D715,STV9118。全换了就行了

网友:
谁知道唯冠代工方正FH770-KD机型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我这里有两台方正FH770-KD的显示器,两个故障一样,一个拆开后检测,发现行管C5387击穿,同时G1栅极整流二极管D715烧为两截,引脚烧黑,更换以上损坏元件后,加电指示灯亮,但无高压。检查电源电路各输出均正常,测行管B极为0V,C极为212V,顺行管基极检查,发现行推动根本没工作,断开IC601 STV9118的26脚外围电路测该引脚电压为0V,表明没有输出行激励信号,后来换过高压包和行场振荡块9118之后显示器亮了,但是行宽和枕行不能调测量二次升压是100V阻你管中点没有电压等于S校正没有工作是s 校正管都没有电压但是行管的电压100V到S校正电容哪里还是100V,谁知道该从哪里查起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答呢????

网友:
高压包坏了,建议你别修了。买一个显示器,才100元。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过TIP122没有?

网友:
10楼正解,我7月份修了9台这样的显示器,10楼的师傅,想必是方正售后的工程师吧,呵呵!
PS:D715最好用耐压高点的管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