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芯片级维修中的专业名词 英汉对照表

楼主(2009-12-21):
主板各芯片的功能及名词解释

主板芯片组(chipset)(pciset) :

分为南桥和北桥南桥(主外):即系统I/O芯片(SI/O):主要管理中低速外部设备;集成了中断控制器、DMA控制器。功能如下:

1) PCI、ISA与IDE之间的通道。

2) PS/2鼠标

3) 控制。 (间接属南桥管理,

4) 直接属I/O管理)

5) KB控制(keyboard)。(键盘)

6) USB控制。(通用串行总线)

7) SYSTEM CLOCK系统时钟控制。

8) I/O芯片控制。

9) ISA总线。

10) IRQ控制。(中断请求)

11) DMA控制。(直接存取)

12) RTC控制。

13) IDE的控制。

南桥的连接: ISA-PCI CPU-外设之间的桥梁内存-外存 北桥(主内):系统控制芯片,主要负责CPU与内存、CPU与AGP之间的通信。掌控项目多为高速设备,如:CPU、Host Bus。后期北桥集成了内存控制器、Cache高速控制器;功能如下:

1 CPU与内存之间的交流。

2 Cache控制。

3 AGP控制(图形加速端口)

4 PCI总线的控制。

5 CPU与外设之间的交流。

6 支持内存的种类及最大容量的控制。

7 示出主板的档次) 内存控制器:决定是否读内存(高档板集成于北桥)。 586FX 82438FX VX 82438VX Cache:高速缓冲存储器。

(1)、high-speed高

(2)、容量小主要用于CPU与内存北桥之间加速(坏时死机,把高速缓冲关掉) CPU Cache 内 存 I/O芯片input/output,(局部I/O)。 I/O芯片管理:

①LPI(并口,打印口,PP)

②COM(串口,鼠标口,SP)

③FDD(软驱)

④KB控制器(键盘)

COM口控制芯片:主板上唯一的一个用±12V电源芯片。串口鼠标问题:

1、电源。

2、COM口控制芯片。

3、COM口控制芯片旁的二极管

BIOS:基本输入输出系统。(Basic Input Output System) 主要负责软件、硬件的连接。既属于硬件,又属于软件,其固化了开机自检程序,以及主板BIOS编写厂家(Compaq、IBM、Asus等)的信息。属只读可编程存储器,内部固化的程序不会因掉电而丢掉。

BIOS的功用:

① 提供CMOS设置的程序,进行各硬件的设置及主板的特殊功能设定。

② 系统配置的分析(CPU的种类,内存的容量等)。

③ 提供(POST)(开机自检)

④ 载入操作系统(98、NT、UNIX等)

⑤ 提供中断服务程序。

BIOS代换原则:

北桥芯片的架构

②IO芯片相同

③BIOS容量相同。

RTC:实时时钟控制器(CMOS、RAM)互补金属氧化半导体。

1 属存储器的一种,

2 用于储存CMOS设置的信息。

3 只需2.2v电压即可维持其内部资料不

4 丢失。

5 工作方式:开关机都有电源供应。

6 IC型号:KS83C206Q318、M5818、HM6818P、PALLAS、DS128TI118T、UM82C206L、 OEC12B887A。小晶振相连的IC即为RTC(标志)32768HZ 时钟发生器:与晶振14.318MHZ相连的IC。晶振本质是一个很稳定的石英电容。集成时钟发生器,时钟分频器。作用:为各总线、芯片、CPU提供一个固定的匹配的时钟信号工作频率。

工作方式: 晶振14.318提供 14.318M的频率给时钟发生器。 主机电源盒或主板电源部分提供3.3V或2.5V   时钟发生器分频、放大  各总线(包括PCI、ISA、AGP、内存槽等)和各芯片(包括南桥、北桥、I/O等)。
时钟发生器普通芯片:

(1)WINBAMD W83194R-39A。

(2)IC89248XX-39。

(3)9250XX-08ICWORK。

(4)W485112-24X。

(5)W485111-14X

(6)PHUSELINK PLL52C68-02 PLL52L6844

增强:ICS9248AF-90

超级:RTM520-390

SB:南桥

NB:北桥

CPU:中央处理器

RTC:实时时钟

R:电阻

C: 电容

L: 电感

Q: 三极管

V: IC芯片

门电路:数字电路、逻辑电路。

所谓逻辑,就是一定的规律性,或者是一定的因果关系。

0 表示事物不发生或条件不具备(0~1V)。

1 表示事物发生或条件具备 (3~5V)。能完成逻辑运算的电路为逻辑电路或数字电路。

非门:Y=A

或门:Y=A+B

与门:Y=A·B

或非门:Y=A+B

与非门:Y=A·B

异或门:Y=A·B+A·B

与异或门:Y=A·B+C·D

74系列: 7404 244 74245 7414 74138 7432 7405 7406 7408 7409 7400 7403 7431
特殊芯片温控芯片:

1、 LM 75 76 78 79 LM 75负责CPU温度 LM 75负责电压CPU风扇转速及主板温度。

2、 S:S5597/5595,

3、 内速温控功能。

4、 WINBOLD系列: 83781B 温度监控芯片 83782B 温度监控芯片 83783B 温度监控芯片支持6MA33/66芯片

5、 支持DMAG/33的芯片,

6、 技——BX-2000+ PROMISE PPC20262支持PMA66。

7、 防伪芯片:ASUS系列多是: AS9912F等 *

SP串口速度<并口速度PP<USB速度

二 CPU插座(SOKET)与插槽(SLOT)由CPU 插座与插槽看主板的档次 SOKET3 486 SOKET4 586 PENTINMU60/66 两种586 CPU SOKET5 586 支持P54、K5、CYRIX6X86 SOKET7 586 全面支持P54、P55(MMX) SOKET8 686 只能安装PENTIUM PRO类CPU SLOT PⅡ SOKET370 PⅢ SLOT A 支持K7 支持AMD类CPU SOKETA (462):K7 支持AMD类CPU ---

三 主板芯片组 由芯片组看主板的档次 430LX 支持PENTIUM 430NX 支持PENTIUM 430FX 支持P54芯片组,
南北内存控制器(双片) 430HX 支持P54&P55类CPU(芯片组,双片装)

北桥:BGA封装 430UX 支持P54&P55在HX基础对多媒体(MMX)作优化和精简。 430TX 全面支持PENTIUM、MMX及P54类CPU。 440FX 支持PENTIUM、PRO(SOKET8) + 440LX 支持CELERON、PⅡ类CPU不超过350 440BX 支持CELERON、PⅡ、PⅢ类CPU,稳定,速度较快。支持100外频。 SOKET370 PⅢ 支持CELERON Ⅰ、CELERONⅡ、PⅢ SOKET423 支持P4 SOKET478 支持P4 440EX 是LX的简化版,主要针对低端市场,支持CELERON。 810E 集成intel 724显卡和AC97声卡,主要支持CELERONⅠ代,CELERONⅡ,PⅢ等,支持100外频,可超至于133外频。 815E 集成intel724显卡和AC97声卡,主要支持CELERONⅠ代,CELERONⅡ,PⅢ等,支持133外频,可超至于150外频。 815EP 集成AC97声卡,主要支持CELERONⅠ代,CELERONⅡ,PⅢ等,支持133外频,可超至于150外频。 i845、i850 支持P4.

主板的芯片组:
控制芯片组(chipset)与主板的关系就像CPU与整流器体一样,它提供主板的核心逻辑。可以说,芯片组就是主板的大脑,人的大脑分左脑、和右脑,而芯片组也是由南桥、北桥芯片所组成的。南桥:支持USB、ULTRA DMA/33/66/100/133EIDE与和ACPI(高能管理)是或否包括KBC和

RTC 北桥:掌管着L2CACHE、支持内存的类型及最大容量,是否支持AGP,高速图形及ECC数据纠错等等。

芯片功能: 南桥作用:①PCI总线与ISA总线之间的桥梁。②集成了DMA控制器,数据缓冲器。③PCI与ISA判优、14级中断控制,BIOS定时器。

北桥作用:
①CPU与PCI设备,CACHE及内存控制器之间的桥路。
②集成了内存控制器。 数据通道:为CPU与CACHE内存之间提供64位数据通道,同时具加速作用/ CACHE高速缓冲存储器:位于CPU与北桥之间,起加速作用。 SOKET7(SUPER7) 当INTEL宣布PENTIUM芯片的生产后,实际上是已经放弃SOKET7市场。INTEL在芯片市场的空白立即为ALI、SIS、VIA三家公司所填补。这些公司打破了430TX的66MHz的局限,先后推出了拥有100MHZ外频并支持AGP的SOKET7的芯片组,大大缩小了SOLET7与SLOT1之间的差距,习惯称之为SUPER7。

1、 ALADDIN V ALI(扬智)ALADDIN V是SUPWE7阵营的第一成员。北桥M1541、南桥M1543 优势:对6X86/MX和AMDK6支持很好。 支持6X86/6X86MX特有的LINNEAR BURST CACHE模式和K6的WRITE ALLOCTE模式,有助于更好地发挥这两种芯片的性能,集成度高(南桥集成了I/O芯片)支持P54C、P55C、K5、K6、K6-2、6X86、6X86MX、C6等CPU和高达1GB的主存。

2、 SIS5591 SIS(矽统) SIS5591芯片组并不是真正的SUPER7成员,它只提供最大胆90MHZ的外频支持,全系列 SOKET7的处理器,支持768MB主存。

3:APOLLO MVP3(最成功的一款芯片) VIA(威盛)APOLLO MVP3是最为成功的SUPER7芯片组。 北桥:VT82C598AK或VT82C598AT。 南桥:VT82C586B。 支持:2MB的L2CACHE和1GB主存。

独特之处:

①提供了SDRAM民间步动作方式,当SYSTEM F达到100MHZSDRAM可以工作于66MHZ的频率下,虽然系统性能有所下降,但仍能正常运行。

②APOLLO MVP3的另一特点是支持DDR、SDRAM(SDRAM2),甚至连大部分BX芯片组都不支持这一功能。

4、 MVP4(SUPER7陈营中最新的一款芯片组)。 北桥:VT82C501。 MVP4:除提供完整的SUPER7苡片功能支持外,还集成了AGP图形加速、DUD解压和SB兼容ANDIO功能。 INTEL 430TX(全面支持PENTIUM MMX) 支持:DMA33。 支持USB:允许用一个端口连接多达成127个外设,安全系统管理总线控制器。 可支持256M主存,只有在先64下时才有较好的效果。

5、 AMD-640 南桥芯片AMD-645RC\W采用的是QFP封装,

6、 集成度略低于INTEL430TX。 全面支持K6、INTELMMX、MⅡ;支持2MB的CACHE、512M的主存。 AMD640集成了RTC和KBC。

7、SLOT 1: INTEL 440LX 标准外频66MHZ 隐藏频率75、83、100MHZ CPU:233-333MHZ支持双CPU。 INTEL 440BX 同时支持外频66、100、112、133MHZ CPU:350、400、450MHZ。 INTEL 440EX(专用于CELERON) 66MHZ(GX简化板)INTEL以EX+CELERON占领低端市场的利器。 SLOT 1兼容芯片组:非INTEL SLOT 1芯片 芯片组有VIA(威盛)的APOLLO PRO;SIS(矽统)的5600/5595(66MHZ)、5601/5595(100MHZ);ALI(扬智)的ALADD IN PROⅡ。

8、KA7兼容芯片组:KX133芯片组,北桥采用了VIA的VT8371芯片组,也就是常说的KX133芯片组,南桥使用VIA的VT82C686A芯片组,KA7外频最高可以达到200MHz最高传输速率为1GB/Sec,主板支持Ultra DMA66,支持AthlonK7 CPU。

9、KT133兼容芯片组:由VIA(威盛)VIAApollo Pro 133A芯片组成,北桥VIA APOLLO PLE133 K桥VT8231组成,1.06GB/s的内存带宽,支持ATHLON系列处理器。

10、 KT266兼容芯片组:由nforce420 SiS735 ALi MAGiK1 AMD760 KT266,

11、 KT266A 芯片组成,

12、 支持Athlon 4,

13、 XP系列处理,

14、 支持DDR内存,

15、 传输带宽达到1.6GB/s。

16、 PX266兼容芯片组:由VIA(威盛)北桥VIAApollo Pro 266A、南桥VT8233组成,

17、 支持Socket423与Socket 478系列CPU,

18、 支持DDR内存、PC133 SDRAM,

19、 达到2.1GB/sec的内存带宽。

20、 SiS735兼容芯片组:由SiS(矽统)735芯片组成,

21、 北桥芯片SiS735,

22、 南桥芯片整合 M1535D内存带宽1.066MB/s,

23、 支持Socket A for AMD Athlon/Duron (K7) 中央处理器,

24、 支持硬盘接口ATA100、ATA133,

25、 支持DDR内存、PC133 SDRAMSIS 735 芯片组 ,

26、 板载AC97声卡

27、 810芯片组兼容芯片组:由INTEL810芯片组成,

28、 北桥内集成显卡,

29、 (hub南桥)内集成AC97声卡。 支持,

30、 Celeron Ⅰ、CeleronⅡ、PⅢ,

31、 支持硬盘接口ATA 33、ATA 66和ATA100。

32、 Intel 815芯片组:由INTEL815芯片组成,

33、 815E = 815 北桥 + ICH 南桥,

34、 北桥内集成显卡,

35、 未集成声卡,

36、 支持 Celeron Ⅰ、CeleronⅡ、PⅢ,

37、 支持硬盘接口ATA 33、ATA 66和ATA100。

38、 Intel 815E芯片组:由INTEL815芯片组成,

39、 815 = 815 北桥 + ICH2 南桥,

40、 集成显卡,

41、 未集成声卡,

2、 支持 Celeron Ⅰ、CeleronⅡ、PⅢ,

43、 支持硬盘接口ATA 33、ATA 66和ATA100,

44、 ICH2 的特色是支持ATA100, CNR介面及4个USB 接口。 Intel 845芯片组:(i845 Brookdale MCH+82801BA ICH2)北桥82845 MCH(左)支持PC133 SDRAM、AGP 4X/2X,并提供400MHz FSB(100MHz QDR);南桥82801BA ICH2(右)支持Ultra ATA-100/66/33传输协议,并提供最多4个USB接口和CNR(Communications and Network Riser)槽服务,支持Socket 423、478的Pentium 4处理器。

网友:
不错的资料复习一下,上面所说的门电路部分好像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