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IBM A21E 的问题

楼主(2009-12-21):
小弟今天修到 一台a21e 的老机子 ,待机短路,找到了一个小芯片坏了。,因为没有
电路图
,不知道这小芯片是什么芯片,《5脚的》,????????知道的大哥告知小弟,将感激不尽
芯片

网友:
照个相上来看看吧,我有这料板

网友:
这是图片 ,网速太慢了,就这么多,图片不是很清楚希望大家体谅

网友:
哦,这个是线性稳压器,什么型号我也不太清楚,论坛好象有这机的图,你找找看

网友:
你把元件的位号报上来,,如IC5等等,,,

网友:
既然它坏了,量一下负载,估计还有短路故障

网友:
回楼上的,板上是标 VR1 ,负载我也量过了,他去了好多地方,去的地方我也一一拆过了,好是一样,图纸找了一张说是A21E的和板对起来不一样,我找图纸没有找到,哪个大哥有的话可以给小弟一份

网友:
我想也是稳压管,可以不知道换多大的

网友:
估计你需要的是这个,注意红笔画过的地方。最后你自己再核对吧。

网友:
O(∩_∩)O谢谢 彩云科技 就i是它了,现在就是找不到一样的带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