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跑D0的维修

楼主(2009-12-21):
TCL主机板,此版板为精英代工的,型号为SF2 661GX,代码跑D0.测量主板个电压正常,因为之前修过几块这种精英为其他牌子代工的主板,都为CPU座虚焊,加焊就OK了 。这次就直接加焊座子,但是故障还是一样,D0! 于是上基地载了个BIOS刷,可以跑到了C1,以为就是BIOS的问题,可是又不过内存,喇叭长响。
后面试了几次,又出现了之前的故障D0.没辙,有上基地搜索关于D0的帖子,了解到主板BIOS保护的跳线没有的话也会跑D0,检查主板真的是没有跳线,加跳线,喇叭长响,C1出来了,但还是不过内存。
最后一招,烤北桥,还是不行!后面在洗北桥边上的松香时发现北桥旁的其中一个电感挨嗑断了一边,找可一颗一样的补上,上机试,正常跑码。此板到此修复

网友:
看来修板时一定要仔细的看表面,观察法是事半功倍的方法否则逗个大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