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橙线短路了,请各位朋友给我一个维修思路。

楼主(2009-12-22):
今天收到一块华硕AM2的主板,用万用表测了一个,橙线短路了,现在头很大,没有思路了~~~请各位朋友帮一下忙,分析一下怎么修才好~~~~

网友:
新的主板,橙线 只要不是0,也不要过于追求是否短路 了  。看看芯片是否有发烫的吧。没有发烫就先放过它。查查其他问题

网友:
你是连电源一起量的?那量的是电源3.3V的负载点在阻值,这个本来阻值就很低

网友:
是空板上对地打阻值的~~~

网友:
3.3V对地短路,可强行触发,哪个芯片或元件发烫,即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样做是会把问题扩大化的。
应该在排除明显短路后再进行,时间不能太长,十秒以内。

网友:
不知道你量的短路是什么概念,万用表最小电阻档测量值是零,还是万用表蜂鸣器响。希望不是由后者得出来的短路结论。

网友:
在华硕上什么情况都会有,不一定就是3.3V短路了。请LZ把测的数据一起发上来,要不很多人就会按你说的3.3V短路给你出招了,到最后可能就不是这的问题。举个例字:华硕上用的CPU供电管1010,也是对地只有很小的阻值,一般的表就量不出来(学了本本以后才知道),要用好表才能量出来,但是那是好的,我刚开始也认为是CPU供电管坏了,换了还是那样,上网一查才知道那是正常的,走了不少弯路。希望以后发贴的人要注意,最好附带你测的数据,这样更有说服力。

网友:
有部分主板3.3V对地阻值一般有20几欧  正常可以显示 我前几天修了一块ABIT的

网友:
不一定就是3.3V短路。查查其它地方。。。。。

网友:
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对主板橙线接口对地~鸣响 显示是0.01                                                                               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