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9205A数字万用表 开关机电路分析

楼主(2009-12-22):
先传个电路图

网友:
图中的开关位置处于关机位置,关机时9V电池一直是对C19(47UF)电容进行充电的。当开机时,9V电源通过开关加至Q3的发射极,同时被充满电的电容C19通用开关接到R53电阻上,形成RC充放电电路,使电阻R53上的电压从最高开始下降,,,,,这点的电压比IC2A的2脚电压要高,所以IC2A的1脚输出为高,使Q2导通,Q2导通又使Q3导通过,。。所以9V电池电压可以通过Q3加到万用表的后级电路,,,使万用表工作。
  当万用表工作一段时间后,C19与R53形成的RC充放电电路的R53上的电压低于IC2A的2脚电压时,IC2A的1脚输出为低,使Q2截止,Q2截止又使Q3也截止,。。所以9V电池电压不能通过Q3加到万用表的后级电路,,,最后使万用表停止工作。
所以说万用表的省电关机电路的时间延时长短,主要就是C19和R53,如果大家对自己的万用表延时时间不满意 可以修改电容的大小或是电阻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