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主板 POWER针电压低了```

楼主(2009-12-22):
一块联想原装机的板,865(MSI代)。IO:83627THF     MS-7   FW82801EB
开机无显示,但是POWER针的电压低了,只有0.7V (这是无显的原因吗)
内存,CPU,SB供电无问题。MS-7也有待机5V
虽然POWER 0.7V ,但是可以开机,无显示。换过SB    MS-7 都是不行,一样0.7V(还没换IO试,触发时67PIN有跳变)
POWER针出来是连入个小3极管1A型号(管无问题),拆掉3极管又有5V出来,但是不能开机了。麻烦````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先把power pin 電壓過低解決, 你的板子應該可以修好了...
另外, 你的板子會自動上電嗎? IO 試著換看看..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

网友:
开机针有0。7V是正常的,点不亮是其他的原因

网友:
搞定拉``原来POWER 0.7V是正常的,是网卡问题,拆了就OK

网友:
1:首先,有些板子开机针就是只有0.7V左右。具体要看开机电路的设计。如果开机针进了三极管的基极。那是0.7就应该正常

2:就目前板子的情况来讲,尚且不能确定就是SB换。LZ连IO都没有换过,就直接话SB.检修步骤严重错误!

LZ依次检查一下3VSB   32.768    CMOS跳线   RSMRS,等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