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P5VDC-X不加电求助

楼主(2009-12-22):
状态:
不接4pin电源可以通电,CPU风扇转,但显示器没有信号,也就是不开机。
接4pin电源,一开机,CPU风扇转一下即停,自我保护。

两种情况下主板指示灯都是亮的。

换了上管和下管,以及电源管理芯片,都没有效果。

现在已经不知道如何处理了。
各位师傅给点意见。

网友:
带不代电源铺助IC的,带的也可能是铺助IC短路。你先弄清楚是什么保护,是12V保护 好是上了U才保护

网友:
12V肯定短路   还是仔细找找吧

网友:
上管、下管和电源管理IC都换过,还是同样的问题啊。
借网上的图片给您看看,指导下是什么地方出问题。

网友:
测量下北桥阻值吧,

网友:
带不代电源铺助IC的,带的也可能是铺助IC短路。你先弄清楚是什么保护,是12V保护 好是上了U才保护
引用 网友A:

上真U和上假负载都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测量下北桥阻值吧,
引用 网友B:

谢谢啊。
北桥好难取,要怎么测?

网友:
把U摘掉用表测下北桥边上的电容阻值,低于50的可能就是北桥性能不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