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SONY TR5ZC不加电求助

楼主(2009-12-22):
SONY TR5ZC 。有待机5V  以及1。2V  1。8V。但是没有3V,不知道这个机器待机时有没有3。3V呢?
另外开关无3V。

相机忘了带,没来得及编辑,沉得真快。

因接稳压电源没看出异常现象,忽略了短路。后经测量3。3V电感对地阻值只有3欧。断开电感,测量是后极短路,直接来个3V烧一下,MY GOD!南桥热乎乎。
取掉南桥接电源,3。3V 5V均正常输出。换新南桥后亮机。

此机待机有3.3V  5V  1.8V。并无1.2。南桥短路不知怎么引起的1.2也出来了。

网友:
把BIOS放下电试试呢。

网友:
这个机器待机有3.3伏

网友:
开机键无3.3v肯定不正常,先修出3.3v把

网友:
开机电压没有,肯定有问题,你看一下开机那里!!!

网友:
下午有点忙,那个机器暂时没管。临下班测了下3V电感竟然短路,晕倒~~~这都给忽略了。明天去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这个机有2501N的8脚MOS管吗,如果有就换掉

网友:
已经解决故障了,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