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776换上高压包接电源不亮还伴有响声

楼主(2009-12-22):
aoc776换上高压包接电源不亮还伴有响声  然后把二次功电管拿下去  响声变小  但接上信号响声又变大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响声一般只有俩种:电容漏电造成或者高压线圈发出。你先判断是电源部分故障还是高压部分故障?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就是灯管老化高压线圈最大化输出也会发出响声。

网友:
高压包质量不好,,,,

网友:
如果确定只是高压包坏的话那就是高压包不匹配

网友:
估计高压包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