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I845GVM-RZ点一下亮一下,不点就灭!

楼主(2009-12-22):
一块8I845GVM-RZ的板子,用表笔点一下开关亮一下,松手马上就灭,再点就再亮,就这样重复!!!!这是什么样的问题!
问题

网友:
1:主板有短路 2: 电源有故障

网友:
阻值正常吗

网友:
清清BIOS 看看电池有电吗 跳线是否跳错 如果都没有问题 查查开机电路 看看 32.768晶振 两端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电压正常,但是还是不行呀!有没有遇到这问题的呀!给提示一下了!

网友:
我也是新手,个人理解:
1。先换一个电源排除电源带负载能力差的可能和电源本身坏的可能
2。测主板各个供电是否有短路(比如:ATX接头的12V.5V。3。3V,CPU供电、内存供电、显卡供电、桥供电)
CPU注意一下。

网友:
遇到过,更换内存供电块,即可

网友:
换一下io就可以了。我修过这样板子呀

网友:
IO换过了,只好了30秒就灭了,请问还有没有人见过这个问题呢!

网友:
常念念
Q41负载有短路元件。

网友:
不是开机电路,就是VCORE供电有问题。

网友:
开关电压正常吗,开关电压EC和充电芯片都会影响的。

网友:
是这块板上CPU供电的Q34的场管坏了,很隐藏的故障,换了就好 了!!!!

网友:
IO的问题多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