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主板不亮

楼主(2009-12-22):
我有块主板 装系统死机  蓝屏  刷BIOS  还是不行  内存来时  测出是坏的  换了  一条  能开机  但还是装不上系统 怎么回事啊

网友:
再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
我换了  还是不行  补充一下  上512M 的内存  还不认  一代的内存   这是那的问题啊

网友:
1:内存或者内存插槽不良       2:CPU散热膏固化   换新硅胶       3:硬盘重新低格

网友:
试过慢装版的系统没

网友:
装系统时,不上任何驱动试一下,看可不可以

网友:
内存外频看看还能不能配的上!
我上次的一块板上400的蓝屏,上3331OK,那就上一根333的给客户!

网友:
正式安装也不行  总是快装完是死机 低格没试过  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