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776换上高压包接电源不亮还伴有响声

楼主(2009-12-22):
aoc776换上高压包接电源不亮还伴有响声  然后把二次功电管拿下去响声变小 但接上信号响声又变大了  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拆掉行管,看各路电压正常不
把升压管、二次滤波电容、整流管都换掉
可能是高压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