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sc 2410 扫描头回不到位

楼主(2009-12-22):
请教一台HP 24110一体机。 扫描组件回不到位,一直有卡卡的声音,曝光灯一直亮着?
曝光

网友:
問題描述不是很清楚,掃描頭是一直在哪個位置不動呢?是一直可以掃描,但是突然在哪里卡住呢,還是就根本不能復位呢?如果是開機不能復位的話,且掃描頭一直在那邊來回擺動,那可能是內部的一個復位chart位置不對造成的。希望對你有幫助。

网友:
现在复位了下.能复印了.就是曝光灯一直亮着.不知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