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2进不了系统问题

楼主(2009-12-22):
收到一IBMX32本子,现象:一般早晨冷开机时出现到LOGO处不动死机或过后灰屏,什么都不显,健盘无动作,从开反复几次有时到自检完后出现显示屏有信号无任何显示 灰屏现象,多关机开机几次后可正常进入系统,只要进系统热机一般一天开关机进系统都正常,此机客户换硬盘现象一样,希望高手能指点下,是那的问题,谢谢!!!

网友:
北桥和CPU供电电容都换过,外设都排除了。。。。

网友:
这类故障最让人头痛了,感觉现象和主板上有元件虚焊或不良挺像的。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虚焊造成的!!!!!

网友:
显卡虚焊,或供电芯片的有问题造成的。

网友:
可能显卡虚汗!!!!!!

网友:
是的 这机容易是显卡

网友:
应该是显卡虚焊了

网友:
把机器拆了,先用风枪加温显卡,马上开机,如果故障消失,说明是显卡,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加热.升温法.

网友:
楼上的方法不错,可取。。。

网友:
做显卡,简单问题

网友:
像是南桥空焊,加焊南桥

网友(2010-01-24):
显卡虚汗了 加焊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