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17寸的驱动板驱动19宽屏可以吗?

楼主(2009-12-22):
我用HP VS17的驱动板驱动长城M95的屏(屏号:M190A1-L07 REV。C2)屏线和灯管可以直接联上,出现了图中的现象,是驱动板不匹配还是屏坏了?请教高手!!
屏坏

网友:
你用用 别的驱动板试试吗? 就知道 是你的屏坏 还是驱动板 坏? 也许MCU 不对

网友:
张建述
就这一块驱动板,要是屏坏就不修了,要不是屏的事想再配驱动板

网友:
不能说明是否是屏坏了 要用19的屏程序来点一下

网友:
屏多半没坏,换个匹配的驱动板应该就OK了

网友:
楼主,只能说你乱来,啥也不懂就敢这么换,真佩服你的勇气!

网友:
青岛老伙计
我看看屏的接口一样,高压板接口也一样,都是一个公司的屏,两块驱动板上屏接口最边上三个脚都是连在一起的,就接上了

网友:
看你拍的照片上显示的图像比例,你上的驱动板是17寸普屏的。。。你刷个19寸
宽屏
的mcu上去试下。。。注意要刷宽屏的。。。。或许能行。。。。。。。

网友:
19宽屏的驱动板多的是,为什么要用个正屏的板呢,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 楼主可以拆个19寸 的驱动板 试一试~

网友:
换一个驱动试一试了 如果不行就是屏坏了

网友:
17的点19的当然不可以啦

网友:
分辨率一样的就没问题,我用17宽屏的驱动板点过19宽屏的,分辨率有都是1440*900

网友:
有的時候特別不同的面板耗用電流有較大的差異
會使scaller高溫當機
還是查一下規格書比較妥當

网友:
用不对应的驱动板试过几次都是扩大的图象,不会象LZ那样花,估计你屏线不对应

网友:
两个板子的驱动程序不一样的 17带19的 要重新mcu啊

网友:
看起来像是屏坏了,有的17可以支持19,就算不支持也可以刷个19的程序就可以。

网友:
应该是屏程序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