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进水修复

楼主(2009-12-22):
本人菜鸟,成功修复一台笔记本,心中万喜。写下维修过程,感谢无私奉献的坛友们
接机时不触发,开壳检查主板,南桥周围有过水迹象,主板反面有腐蚀,待机电流0.04安。测1631 22脚0V,根据点位图查找背面R523有16V,测,R523与1631 22脚断路(红点处)

飞线连接后测电压2.8V,短线再测线上有16V,测1631 22脚对地电阻无。怀疑1631问题,更换后依旧2.8V。加电是听1631附近有吱吱响声,无过热芯片。反复加电断电发现此处有轻微打火(红点处)

应该是因腐蚀造成接触不良,再测C217处电压10.5V偏低。从C843飞线过来电压正常16V,但断路处仍打火。用刀片刮掉打火的点正常。此时测1631 22脚也有16V。开机能触发但无显。测CPU电压0.98V ,上网查P4M 1.7供电应为1.2V 加焊3205无效,论坛有人也说是0.98V,先不管他。测PCI复位无电压。

考虑到南桥有过水迹象,加焊南桥。(本人初学维修,没有拆焊台,没有风枪,更不用说BGA焊台了,只有一把750W塑料风枪)
复位出来了,还是无显。怀疑还有虚焊,用60W外热烙铁仅靠南桥背面做预热15分钟,正面用风枪加热3分钟,冷却后加电亮了。接硬盘正常进XP,就不知能用多久了。
所有1631,3205 点位图等都由本论坛获取,对资源共享者不胜感谢

网友:
本人初学,这种问题在老师傅手中应该是信手拈来,但我搞了整整3个晚上

网友:
一定要帮你顶一个..太不容易了,,,

网友:
菜鸟吹风吹南桥搞定,不易啊!

网友:
恐怕要返修

网友:
怎样才能不拆下南桥把它焊好呢,一般过水的焊盘会是什么情况,只是锡球被腐蚀??

网友:
用风枪加热。。LZ有工具要备备了。。。维修少工具不行的,

网友:
佩服啊,这样也能焊SB,

网友:
值得象楼主学习 ~  楼主的精神可嘉~

网友:
天哪  谁都会搞维修了

网友:
08年注册的,怎么能说是菜鸟呢?分析很老道,倒象是心态不成熟并且缺少工具的老手啊。什么时候做到宠辱不惊,不以胜败论英雄,离高手就不远了。

网友:
这里的SB到底是主板上的SB开机电路还是骂人的傻逼啊?

网友(2010-01-24):
风枪高手啊,焊工牛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