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2000 键盘声卡问题

楼主(2009-12-22):
我有个hp v2000的笔记本,现在开机音箱嘟嘟响,好像键盘连键了,但是拆下键盘来也响,我以为键盘控制芯片的原因,我就换了,结果还是响,后来听同行说是声卡的原因,我换了声卡芯片同样是响,同时只要是喇叭响的情况下键盘就不能用总是出现“=”,或者偶尔出现b p之类的字符而且触摸板也不好用,无奈下我把声卡禁用了,我再开机键盘触摸板就都能用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希望大家帮帮忙,解决一下,这个情况,我驱动也换过!!!

网友:
重新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这个有关吗?

网友: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我去试试看去,!!十分感谢!!!

网友:
楼主解决了发上来分享一下哦。。。

网友:
可先把触摸板线拔掉,键盘插着试试看

有碰到过触摸板影响键盘不能正常使用的

网友:
现在还没有解决,bios换了,不行,键盘触摸板都拔掉也是一样,键盘控制芯片换过了也是不行!!!郁闷中!!!!!!!!!!!!

网友:
有没有看看接口上那一排小电容,接口针脚打个阻值

网友:
好的,继续测试!!嘿嘿,!!谢谢

网友:
我测了一下有6个排容,其中有两个排容的数值一样,剩余四个排容的阻值一样,!!我把这两个排容换了一下也不行!!数值还是一样

网友:
难道还是那个键盘控制芯片有问题?》》?

网友:
还是没有解决啊,有没有更好的意见啊。现在实在是很郁闷啊!!!!有没有其他的可能啊!!!

网友:
6个电容 容值量了,你在试试上电量电压,有时候容值不准确。。如果还不好的话,你打一下键盘接口的偏压?有没有个别偏压偏大5以上的?有的话就是主板OPEN了

网友:
主板open是什么意思啊?有断线的吗?是键盘接口到键盘控制芯片,还是什么意思?
有没有hp v2000的键盘控制电路图呢?

网友:
找DV2000的图纸看下

网友:
不是dv2000啊,是hp v2000啊。应该这是两个型号吧。

网友:
我又换了一个pc97551还是不行,原来的型号是87541,咱们论坛上说这两个芯片可以互换,但是我换了以后还是不行!!!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