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在线等:HEDY 1772ED 保护

楼主(2009-12-22):
型号:七喜1722ED显示器
故障现象:一插电源线,指示灯一亮几秒钟后就灭,再怎么按开关,或拔插电源线都不亮,等个五分钟至十分钟这样再插电源线才又亮,但还是过几秒又黑。
维修过程:一通电,指示灯一亮即黑,说明有短路,电源保护了。排察电路发现Q307,型号为C2026(在高压包附近,我想是行福管吧)短路,找个同型号的换上去,开机故障依旧,于是把行电路断开(从一次电源变压器断开二级管),开机指示灯常亮了不灭,说明就是行电路有元件短路,量升压管是好的,断开升压管D极连的升压电感还是保护,说明后面电路高压包应该是好的吧,问题出在升压管前面电路,但是升压管是好的啊,量其它元件没有管子短路的,不知道怎么修了,请大家帮一下。

网友:
你断开的二极管有没有坏啊?

网友:
看下D314,C326

网友:
给你指点一下方向:一次电源的初级有个元件性能不好。仔细查查。

网友:
S校正电路的管子,电容

网友:
拆掉升压管,还是保护,包坏。
不保护,升压电路的问题。

网友:
一次电源的整流二极管 看看有没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