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头部坏道问题!

楼主(2009-12-22):
我手头有几块硬盘都是80G的,都是最前面有坏道,装好系统后容易造成系统文件丢失,我想请问下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没有,有的话最好能详细讲解一下,谢谢了!!!
解决方法
硬盘
文件

网友:
把活动分区做到后面好的地方

网友:
用PQ分区,前面有坏道的那部分空出来就行

网友:
坏道不多的用mhdd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要想能用的话就用PQ。。不过这不能治本。
想用得好还是修下,但是可能会修到变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