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E奇怪故障-自动开关机

楼主(2009-12-22):
插上电源线就自动触发,3秒之后,复位灯亮起。之后关机。短接pson,不触发。短接多次才能触发。本以为io问题。更换之。无效。加焊桥,nf570的桥,这种桥容易虚焊。故障还是原样。cpu供电是adp3186.由于没有相应的芯片。用3188代换。故障还是那样。呵呵,不过我知道3188和3186好像不能通用。cpu的驱动芯片更换过,cpu所有的q1也都更换过。大家讨论一下。还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跑了一下开机电路。发现pson针,和绿线直接和I/O相连接。这个开机电路也未免太简单了吧!不过我很是不解,在这种电路中,I/O没有问题了。怎么还有插上电源线就开机的现象呢?
  谁修过这种问题。请指点!

网友:
再补充一下,此主板能够跑码的。在检测内存或者内存过后就复位灯亮起,之后就关机。内存的工作条件没有问题。

网友(2010-02-08):
谁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啊。我也有个和你差不多的板子也一样 这个问题就是不跑马也自动开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