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量产的U盘装不了系统

楼主(2009-12-22):
我U盘已经量产成功了,iso系统文件是第九论坛的Ghost SP3(其他的镜像系统也用过)。我用这个U盘装系统:1.设置从CD-Rom启动,并成功进入引导界面。2.按第一项把系统装到第一个分区后,总是提示:Invalid drive specification       Bad command or file name     。非得进入WinPE才能装系统。但是我用相同镜像系统的光盘直接安装就会成功,不需要进入PE安装。
    U盘是新买的,有防伪标签,是正版的。用ChipGenius检查型号后下载了相应的量产工具,PID 和VID都正确。
    另外,量产成功后的U盘除了不能直接用第一项把系统装到第一分区外,其他的选项都是可以用的,比如:可以进PE、可以运行分区工具、硬盘检测工具等。

网友:
ghost版的绝对不行。安装版的都可以。

网友:
看你的主板是否支持优盘引导。
量产的时候选择引导格式是不是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