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康柏M700的老P3本本 应该是通病

楼主(2009-12-22):
开机电流0.85左右 不跑码。全板只有CPU和北桥有点温度!从内存打值过去。发现有几个无穷的。也有几个对地的。于是换了北桥。无效。结果一样。
再换了显卡。也没用。加焊过内存糟、EC、BIOS都一样。SB有波。显卡有波。CPU供电1.5V左右。内存供电正常。
现在没有图。无从下手。望有修过的朋友指点一二!
此机是INTEL芯片组。ATI独显。CPU为500
有图的朋友发一份给我。谢谢!好急的。
BIOS有波形。我先找个BIOS刷一下

网友:
怎么不试试拆北桥量无穷大和短路的那几个点是什么样一个状态.
也许是PCB开路和短路了

网友:
楼上的建议很好。我等下就拆下北桥

网友:
走高电平的板确实比较难修

网友:
桥拆下量了。没有一个是短路的。也就是说板没事。然后。真TMD的混蛋。手上还有几片老P3的料板。也打了一下值。都一样。也有无穷和短路的。。
现在只能说这卡不行。或是老P3的就是这样。
没图。修起来好累啊!!!

又换了南桥。实在不知道如何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