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 做显卡后遗症

楼主(2009-12-22):
型号:IBM R60

故障:客户拿来时上电不亮,报一长两短错误,明显显卡故障

加焊显卡后能点亮,能进系统,只是开机时不停的进行电池和外接电的切换,还伴的弱电提示声音,不上电池也一样

至使笔记本无法使用,查了很久,没查到故障,论坛好像也搜不到这类充电故障的例子

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acin 电池检测电路查查吧

网友:
查这个信号是不是一直跳来跳去的。

网友:
是啊,谢谢3楼的朋友,正在修~~

网友:
你这个一定会返修的。

网友:
控制切换控制信号场馆,稳压管有可能性能不良,试换一下

网友:
加焊靠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