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板下管怀疑是二极管

楼主(2009-12-22):
一个宇嘉845GL主板 上假负载 一切正常 上CPU掉电  供电芯片是KA7500B  下管的G级对地阻值是0  下管全部被人换过了

但是这个下管对地阻值是0 我怀疑是正常的  只是这个下管应该是双二极管 而不是场管

上管主板上的标识为 QW2   QW4   QW6

下管主板上的标识为 QW1   QW3  QW5

按道理说  下管如果是二极管 那应该标识为 D 啊

现在很郁闷 到底下管应该是双二极管呢  还是场管??是场馆的话 G级也不该接地啊

网友:
你查一下硕泰克的用7500B的板子的图纸估计能得到回答。

网友:
有的主板下管G极确实直接接地,具体我也没研究,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张先生 我查过7500B的电路 下管应该是双二极管的  标识为D  但这个标识好像不是那样  很奇怪

网友:
是双二极管,G和S是接地的,正常! 上LD10100试试

网友:
你把管子的具体型号是什么贴上来。

网友:
如果线路板G极接地, 肯定是二极管了。

网友:
管子是我自己拆掉了 不知道扔哪里去了

网友:
肯能是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
从料板中翻出一块用ka7500b的来,下管是快恢复二极管b55qs03,板号确实是Dxx供参考

网友:
应该是快恢复D2    我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
是二极管的话,有两个脚是通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