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SONY DCR-HC30 不开机

楼主(2009-12-22):
今天拿到了一个DCR-HC30,不开机,拆开后发现保险断了,然后把保险两端接起来,后来装上电池,瞬间能听见镜头响一下,又没动静了,后来量电池电压,为0V,很显然还是有短路现象,后来就查,在网上到处找图纸,费了千辛万苦只找到了LEVEL2的,这个没有用啊,没有电路图,只有靠自己了,然后怀疑是电容故障, 一个个查,很多电容两端始终短路,查了一圈,后来干脆把保险再断开,重新查,最后查到一个6脚的管3脚和456脚都短路,那么就可以确定就是这个坏了,现在问题是怎么找到这个管子换上去,用什么可以代换,现在把图贴上来,让大家看看,个位大仙路过留言啊

网友:
对应你机器的故障点,我找到了份图,另开一个贴传给你看,请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