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15b换主板后无线网卡不认了

楼主(2009-12-22):
hp 6515b 换了个新主板后不认无线网卡,换了个网卡也不认,不知是那的问题啊?

网友:
HP的AMD版的机器就爱出这毛病,遇到几台都是这样,后来才发现是北桥虚了。不知道你是这款机器是不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转接口上面有问题啊?或计有可能是上面的PIN接触有问题噢?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chinafix.com.cn/thread-161475-1-1.html

网友:
已解决,机器面板上有个无线网卡开关,没开,打开就认了,郁闷啊?

网友:
新板子啊,差点就退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