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大伙看看这个转接头有没可能?

楼主(2009-12-22):
DVI-D转VGA的转接头,真不明白厂家什么可能会造出这样的东西?
DVI-I有可能!

网友:
有些特殊机器或上没有VGA口的,只有DVI,

网友:
很正常的,现在市场里面这样东东多得很啊。

网友:
DVI-D的转接头里面应该有芯片。

网友:
DVI-D里面没有模拟型号啊,估计里面有芯片

网友:
DVI接头还有一种是24+5针的呢,DVI和VGA传输的信号不同的。

网友:
这是啥机器上的哦!!!

有哪显卡吗??

网友:
5块钱批发回来的,什么可能有芯片?根本就不能用

网友:
呵呵,你这个就不清楚,反正我的显卡就配了一个这样的转换插座,显卡是DVI输出的,我的显示器只要VGA输入,那么就要用上转换插座了,呵呵

网友:
不会把  小口的VGA   我都是从笔记本上拆下的  呵呵   不费钱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卡配的一般都是DVI-I,24+5的转接头

网友:
这种接口  是以后显示接口的发展的趋势  很正常

网友:
还真没见过呢?

网友:
发现楼上好多人连DVI-D DVI-I是什么都不知道就敢发言

网友:
这个东东有用啊,用到双显示器的时候大多显示器都是D-sub接口的,现在的显卡一般都是DVI和D-sub接口两个,所以要把DVI转成D-Sub接口这样一来就可以用两台D-Sub接口的显示器同时显示了。

网友:
24+1的是纯数字型号是无法转模拟的,而24+5的多出的4针是用来转模拟信号的,这种24+5转接头才行

网友:
开始没看清楚,呵呵,现在看清楚了,查了下相关资料,发觉有个情况下可以用这个东西:
同品牌:DVI-D线15米。价格是300左右
VGA线15米60,加两头子是16元
还有我们监控里面有时候需要把屏幕上信号传输100米以上,这个时候怎么办?用这个东西转下,等于说把数字信号改到VGA线上传输,在后面转回来,成本降低很多,原因是因为VGA线材料便宜好找,生产过剩
其他原因真的想不出来了,呵呵

网友:
DVI-VGA可以用(用过)
VGA-DVI不行
你的不行应该是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