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3000 G230机子奇怪故障!

楼主(2009-12-22):
一台联想L3000 G230机子,,拿来是不加电,一接电上去,待机10MA,然后过一下子变成84MA,再按开关也不动,客户说是看看电影就成这样了,,之前给朋友检查过,没有结果!
  拆开机子发现TPS51120 在接电进去的时候可控制输出3。3 V 5V,一下子就保护了,TPS51120感觉有些发汤,想都不想,直接换了个新的,结果一样!确定原来的51120没坏,仔细看,有两个MOS管人家焊过,这两个管是3。3V和5V的二级输出!直接拆掉那两个管接电上去,待机正常了,加电也正常!再装3V的管上去待机也正常,也可正常加电,但没有CPU供电,拆掉再装5V那个管上去一切就都正常了,显示了!我量了一下主板上那两个管的输出端竟是联通的,0欧的阻值,怪不得会保护!
在基地找不到图纸,在“ctyba ”兄弟的帮忙下弄了一份图纸,对着图纸查半天无果!不懂是不是基板里两个电压连在一起了,还是哪个元件坏了!现在机子是点得亮,但肯定不稳定,硬盘也用不了,因为硬盘供电只有一个5V,3。3V也变成了5V,没敢接上去试!

网友:
哪些管呀!有机会连在一起的管,都拆了,还是连~!

网友:
怎么会是连通的呢/
中间还隔着一个电容呢
C400与C425干什么用的啊

网友:
控制端倒是连在了一起,你是不是看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