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80 不过CPU 怎么修 高手进!!

楼主(2009-12-22):
联想 V80  开机有时掉电  3和5V稳定  然后和电池一块开机后不掉电 电流能跑到1.12A     CPU不工作  上假负载测量PG正常  CPURST 正常 CKL时钟输出正常   核心供电没有   测量各个电感均输出电压 无漏网   从中飞出一条线再次测量依然没有核心     BIOS  CE  WE  OE 都为高电平 说明CPU没有执行命令 数据没有输出  更换CPU故障还是一样   找不出哪的问题    大虾们帮忙分析下!

网友:
如果真是没有核心供电的话量BIOS也好换CPU也好都没用吧,还是把供电修出来吧

网友:
看了下图纸跑了下电路  假负载上的那个核心点没跑通   1.2核心电压貌似在别的引脚上  那位高手能帮分析下
图纸上的CPU引脚字母代号如何对应该针脚  按什么顺序查     现在故障是BIOS没工作
CPU有温度 跑1.1A多  不知道复位没复位。

网友:
你说的是上假负载没核心供电吧。这个没关系的啊。
你上CPU  CPU有发热证明CPU工作条件都正常了,你上真CPU肯定是有核心的。
应该用示波器打一下内存数据线上有无波形

网友:
BIOS没工作  内存数据线应该也不会工作吧  不然FARME早就出来了

网友:
量下ads信号看看那

网友:
ADS信号是北桥到CPU     怎么抓啊  没测试点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网友:
我也有一台V450也是这样,晕啊,

网友:
今天没事了  更换了个BIOS 从一模一样的能开机的板子上拆的  ,还是一样  BIOS  OE  WE 无工作  CPU有温度  时间长了能感觉到烫手, 供电全部正常稳定,就是CPU不寻址。  无从下手了  真的想修好

网友:
量一下北桥时钟、FSB、HUB-LINK总线是否正常。

网友:
觉得还是哪里供电有问题 ! LZ 修出来记得分享下 ..

网友:
看看时钟有没有

网友:
不跑U,电压都正常,先换个NB试下吧!

网友:
真够急手的,你用示波器打一下是不是不跑CPU,要真是的话就对SB。NB下手看看

网友:
上CPU的假负载,测一下数据和地址线的对地阻值,打一下内存阻值卡的地址和数据阻值。

网友:
没CPU主供电怎么会有时钟。复位啊

网友:
上了假负载应该有复位和时钟的,不一定有主供电的!

网友:
我是新手,这种问题我是来学习的。我也有两块这个样子的板子,也是无从下手

网友:
查查主板各组供电,供电正常的话,那就刷下BIOS看看,再不行就行考虚北桥

网友:
先把供电修出来再继续查下一步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CPU起热应该复位了,看电流的跳变,考虑一下北桥

网友:
把北桥重做试试吧!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