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D的显卡板,坏了怎么修。

楼主(2009-12-22):
华硕Z99D的显卡板,坏了怎么修。
华硕

网友:
什么故障也不说一下,直接问怎么修??

网友:
你到底是不是搞维修的,是客户端的话找专业维修的去修!
看看你发的几个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1483-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148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