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Q7C4 求通病

楼主(2009-12-22):
明基Q7C4亮一下就灭,这个机器拿来修的时候是虚焊,加焊后用1天后故障从新出现,已经确定是高压问题,加高压条OK。已经遇见2个同样故障的机器了,不想加高压条了,太没技术含量了。想问下有没人修过这个机器,不加高压条修好的,是哪里坏的。应该是有通病的。高压一体板编号是55.L0Y02002

网友:
基地里有相关的文章   !     5707 与它的电容  大都就解决了

网友:
楼主修的液晶还是不多,这个是9204 5707 和两个5707中间的电容 还有个黑色的保险 ,这个要看坏的程度了,一般是这几个件

网友:
一杀一个准   5707    换吧

网友:
昨天刚修过一台,情况一样。一组c5707坏了更换,加焊高压包,并更换C5707旁的场管用(j512)代换,并发现直流保险阻值变大(直接更换),长时间烤机一切正常。

网友:
上面的朋友都说得很对。还不行。。把TL1451的15脚电容短路掉。。去保护试试。

网友:
应该是C5707坏了 ···
   楼上的几个兄弟说的很清楚了····楼主仔细查下··

网友:
亮一下就灭,先查高压部分有没有短路原件,有就换掉,如果是c5707击穿,换后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因为逆变器可能短路。如果没有短路一般属于过压保护,仔细查找相关原件,不想费劲的话把不正常的那一路关掉电压供应,然后把这一路的反馈飞线到其他灯管的反馈回路,不然还要保护的。另外,我还遇到亮度调节电压过高引起亮一下就灭,那直接把亮度调节断开,有些机器会屏幕闪动,那就飞一个3V左右的电压过去,就正常工作了。

网友(2010-04-01):
刚接一台.杀了2个C507.加焊了下高压包,烤机   1小时-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