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DELL液晶问题求助!

楼主(2009-12-22):
一台DELL液晶,故障现像为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经打开检查,此机为四灯电源高压一体板,高压部分的一路C5707坏,更换两个后正常,,但经使用一天后,故障重复,再查,还是更换了的C5707坏,再次更换,,使用二天,C5707又坏了,,这是还有哪部分有隐性故障,请大家指点。。
求助
DELL

网友:
把C5707旁边的电容换掉 看看C5707旁边的电容是不是容量变小了

网友:
电路上有无虚焊

网友:
把C5707旁边的电容换掉,或者与C5707相关的高压包有问题!!!

网友:
把变压器,5707夹着的电容补一下虚焊就好。

网友:
隐性故障没有查出,,,有开焊的地方

网友:
DELL用C5707的是BENQ代工的,换C5707后要把中间的那个电容换掉,而且4个升压变压器要全部补焊,不然你就天天换C5707

网友:
换C5707和偶合电容以及与它们 一起的一个场管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点,,换了个电容,并加焊了一遍其它地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