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检测卡跑A7

楼主(2009-12-22):
菜鸟求助,今天同时碰到2块845D/E主板,现实相同问题。
主板一:
用256M/400金士顿单面,正常。
用256M/400奇梦达双面正常
用512M/400威刚单面,检测卡跑A7
不上内存,检测卡跑E1
主板二:
用512M/400金泰克单面,昨天正常使用,今天检测卡跑A7
用512M/400威刚单面,检测卡跑A7
用256M/400奇梦达双面正常
不上内存,检测卡跑E1
总结一下,奇怪了,和病毒发作一样,只要用512M/400单面,检测卡就跑A7,用256M的就正常,菜鸟求助高手

网友:
首先先确定内存条有没有问题
如过问题,把内存槽洗一下
基地很流行的一句话:洗洗更健康
如果还不行就检修内存电路,测量 供电 时钟 数据 SM总线

网友:
内存条没问题,内存和内存槽认真清洗过了~,如果是电路问题,那么为什么256M的内存就正常,512M的就不正常呢?会不会是内存控制器坏了,不识别大内存?

网友:
主板bank占用的问题吧,网上找这个主板说明书了解!

网友:
2块都是杂牌主板,哪里来的说明书呀~牌子都搜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