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vd1-x雷击主板简单修复一例

楼主(2009-12-22):
雷击后,主板能触发不跑数,摸网卡芯片发热,一想肯定芯片短路了,吹掉就没有问题,用我的风枪,由于这个主板的网卡是BGA的,用300度吹了好一会才能动,用摄子摘下,呵呵,效果不错,一个点没掉,由于没有这个网卡芯片(intel rc82540em),就没有上,擦干净后上电触发还是不跑,看来还是有问题!
我把目光集中在南桥,因为一般的雷击板南桥出现故障的因素较大,仔细观察发现问题,南桥附近的供电管旁边的三极管看着不太正常,我一般看着不舒服的件,能换的先换掉,由于没看清是什么型号的,上面有w   59字样,从别的废板上随便拆了一个就换上了,触发开机开始跑数,此板修复!

网友:
恭喜~LZ
一般雷击只摘网卡就OK了

网友:
楼主利害看不舒服就杀!!

网友:
不舒服就杀…

网友:
LZ这样的主板都能修好呀,厉害

网友:
厉害~雷击摘网卡这大家都知道,看南桥边管子不爽这就看直觉了

网友:
雷击看运气。运气好的摘网卡就好。运气不好南桥直接挂掉。。

网友:
小弟佩服~~~看着不舒服就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