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17正平液晶开机就显菜单,

楼主(2009-12-22):
一块17正平液晶开机就显菜单,请问高手是那里的问题?
问题

网友:
按键有漏电

网友:
换个按键板试一下!再不行就重新涮新一下程序

网友:
明显的 触点按键坏或者漏电

网友:
按键拔了还是一样

网友:
按键呀,换按键吧 ,,,,

网友:
那就是重刷程序吧,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