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这屏接口是什么型号

楼主(2009-12-22):
大家帮忙看一下是什么类型几位 灯管是单灯大口还是小口!因为要在基地淘宝上购买液晶套件!所以先要把这两样东西搞搞清楚
!!屏型号是LT150X3-1 32[ /size]

网友:
你这个 应该 是 双 灯大口 的  屏是 单8位的

网友:
20PIN, 単灯大口!!!

网友:
20钍 单8  大口高压板

网友:
你淘宝买套件的时候只要把这个给卖家看就可以了,一切他会帮你搞定的

网友:
直接告诉别人你屏的型号,别人都会给你配好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忙!!非常感谢!还有个问题!是怎么知道它是单6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