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提问

楼主(2009-12-22):
在贴上常看到:做BGA和加焊主芯片,这是同一工序吗?

网友:
恩是一回事
主芯片是BGA封装的,所以说是重做BGA

网友:
你如果看看焊接与BGA版的帖子就不用问了。

不一样的!

加焊不拆下芯片,加热处理;
做BGA拆下BGA芯片或换好芯片或者原芯片重新蜘蛛,再焊上去。

网友:
这就对了,加焊是不撤下主芯片,直接加热,主芯片与大板之间是锡球,间距0.5毫米左右,我们在主芯片四边将0.5毫米垫好,在加热到280度左右(放一小段锡丝在旁)当锡丝溶后5秒左右,这时加压主芯片,拿开热风枪,共加压4片,成功2片.大家不能学,这种片我们是死马当活马医,不弄也是丢.下回碰到再试.这回肯定是活猫碰到死老鼠,但是真的,而那两片还是和没加焊一样.

网友:
加焊不是那样的吧~!怎么给你说那个过程啦!

网友:
加焊:加热BGA芯片,使其焊点(锡球)达到熔点,以重新将焊点链接起来
重做BGA:把BGA芯片加热后拿下来,重新植上锡球,再焊回板上。。。。

网友:
到焊接电子技术版块去学习一下

网友:
加焊,就是直接 加热芯片,使其下部的锡珠 熔化,达到补焊的作用
而重做,则是把主芯片,先加热到下部锡珠熔化,然后取下主芯片,然后再植好锡珠,再把核心重新焊接上去,
这个过程叫做重做。。。
多去基础板块潜下水 学习下

网友:
明白了.加焊是让锡重新溶解,达到去除虚焊.
如果焊盘锡少,加焊是没有的,这时就要重做了

网友:
学习下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1498-1-1.html

新诚达 -10 复制粘贴。。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