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1600k3+ 开机指示灯全闪(已修好)

楼主(2009-12-22):
epson 1600k3+ 开机指示灯全闪 刚还能用,换完针再接上打印头。灯就全闪了。请问是那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
换个打印头试试。或者拨下打印头的排线看看灯闪有没有变化。

网友:
如果是拆过打印头,有可能是头没修好,最多是头缆线问题,好没插到位或插反了,所以没认到打印头。。。